认真一码,物料的规格和型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04):
这个不是版内的主题,调节下版面,所以贴出来了~~~~

偶百度到的~~~
http://www.itpub.net/printthread.php?threadid=760677
标题:物料的规格和型号有什么区别? [打印本页]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3 14:18
 物料的规格和型号有什么区别?

最近写一些ERP系统功能的材料,参考一些资料,也看了一些系统,忽然感到一个问题没弄明白。
在物料管理过程中物料的型号和规格有什么区别?系统中应该怎样处理?
请各路高手指教。

--------------------------------------------------------------------------------
作者:urinator    时间:07-04-23 14:31
Re: 物料的规格和型号有什么区别?

quote:
--------------------------------------------------------------------------------
最初由 MYERP_ABC 发布
最近写一些ERP系统功能的材料,参考一些资料,也看了一些系统,忽然感到一个问题没弄明白。
在物料管理过程中物料的型号和规格有什么区别?系统中应该怎样处理?
请各路高手指教。
--------------------------------------------------------------------------------

 规格一般是指于物料的属性参数的描述,

型号是就是一代号,描述这些参数的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3 14:42

老木,那在物料管理时型号和规格应该做怎样的区别?
比如40#、45#是钢材的型号,t5、t10是钢板的规格。如果加工则t5和t10不能混用,但如果需要锻造则t10可以替代t5,这种情况下物料管理该怎么管?

--------------------------------------------------------------------------------
作者:urinator    时间:07-04-23 14:48

quote:
--------------------------------------------------------------------------------
最初由 MYERP_ABC 发布
老木,那在物料管理时型号和规格应该做怎样的区别?
比如40#、45#是钢材的型号,t5、t10是钢板的规格。如果加工则t5和t10不能混用,但如果需要锻造则t10可以替代t5,这种情况下物料管理该怎么管?
--------------------------------------------------------------------------------

 40# 45# 是钢材的含炭量,t5 10指的是厚度,你这还不是完全的描述,还应该有长度和宽度,比如:40#钢板5*1130*1380.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规格型号的描述

你说的如何管理我没看太明白,是指的编码么?

--------------------------------------------------------------------------------
作者:dotbyte    时间:07-04-23 15:02

替代料设置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3 15:21

quote:
--------------------------------------------------------------------------------
最初由 urinator 发布

 40# 45# 是钢材的含炭量,t5 10指的是厚度,你这还不是完全的描述,还应该有长度和宽度,比如:40#钢板5*1130*1380.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规格型号的描述

你说的如何管理我没看太明白,是指的编码么?
--------------------------------------------------------------------------------

老木,钢板的规格型号你说得对。
我的意思是在一般软件的物料主文件中规格型号或一个字段或两个字段,但是一般规格和型号字段都是只起到说明作用,但是在实际的物料使用中规格和型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软件将规格和型号区别对待的?如果有它们是怎么处理的?

--------------------------------------------------------------------------------
作者:sstdcn    时间:07-04-23 15:28

型号通常指成品,规格指原材料。

但实用上可以通用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3 15:34

quote:
--------------------------------------------------------------------------------
最初由 sstdcn 发布
型号通常指成品,规格指原材料。

但实用上可以通用
--------------------------------------------------------------------------------

如果通用,在实际业务中会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

--------------------------------------------------------------------------------
作者:tglwolf85    时间:07-04-23 15:54

--------------------------------------------------------------------------------
作者:无为    时间:07-04-23 16:14

物料编码本身就是上ERP的第一个大难点.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3 16:36

前面提的问题可能不够明确,换个说法再把我的意思表达一下。
在有的产品BOM中物料选到型号就可以满足产品要求,而在有的产品BOM中物料必须将规格型号选完整才能满足产品要求,例如:
一台设备的防腐涂料,如果内部防腐,则只需要防腐涂料的防腐等级达到要求即可,而如果是外部防腐,则不但需要防腐等级达到要求,而且防腐涂料的颜色等也要有明确要求,不同颜色的防腐涂料不能替代。如果这台设备既需要内部防腐又需要外部防腐,内外防腐等级要求相同,则具体的防腐涂料的需求应该如何计算?
通常在ERP软件的物料主文件中是把防腐等级、颜色、包装规格都放在规格型号字段,这样的话设备的防腐部分的BOM应该怎么建立?

--------------------------------------------------------------------------------
作者:78020281    时间:07-04-23 18:12

看企业的自己标准了。很多系统中都,还有很多物料的自定义字段的,叫啥名字都成,规格、型号、尺寸、重量、包装,还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搞太多自己都糊涂了。

像楼上这样就可以分开属性进行定义了。把防腐等级放到规格中,颜色放到型号中...... 。

对于BOM的建立无非是选择子物料了。不过对楼上所说的行业性质不了解,糊乱说说。
1、内防腐做一个BOM,外防腐做一个BOM?
2、如果只做一个BOM,哪肯定要考虑到如何替代,或BOM通过版本分开两个子项。

--------------------------------------------------------------------------------
作者:无为    时间:07-04-23 19:07

学习

--------------------------------------------------------------------------------
作者:dotbyte    时间:07-04-23 19:21

机器是型号,然后具体防腐级别的,可以在规格上体现

--------------------------------------------------------------------------------
作者:dotbyte    时间:07-04-23 19:22

HP的机器一个型号有多个配置,配置设定为规格,但有些物料在型号和规格上面区分是不严的,或者是相 互替代使用.

--------------------------------------------------------------------------------
作者:urinator    时间:07-04-23 20:07

quote:
--------------------------------------------------------------------------------
最初由 MYERP_ABC 发布
前面提的问题可能不够明确,换个说法再把我的意思表达一下。
在有的产品BOM中物料选到型号就可以满足产品要求,而在有的产品BOM中物料必须将规格型号选完整才能满足产品要求,例如:
一台设备的防腐涂料,如果内部防腐,则只需要防腐涂料的防腐等级达到要求即可,而如果是外部防腐,则不但需要防腐等级达到要求,而且防腐涂料的颜色等也要有明确要求,不同颜色的防腐涂料不能替代。如果这台设备既需要内部防腐又需要外部防腐,内外防腐等级要求相同,则具体的防腐涂料的需求应该如何计算?
通常在ERP软件的物料主文件中是把防腐等级、颜色、包装规格都放在规格型号字段,这样的话设备的防腐部分的BOM应该怎么建立?
--------------------------------------------------------------------------------

 不建议加到物料编码中,物料编码承载不了那么多的属性,再说,防腐材料最多算在费用以内,也不是直接材料啊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4 09:41

quote:
--------------------------------------------------------------------------------
最初由 urinator 发布

 不建议加到物料编码中,物料编码承载不了那么多的属性,再说,防腐材料最多算在费用以内,也不是直接材料啊
--------------------------------------------------------------------------------

老木,大型设备是有涂装工艺的,当然也有工艺定额等。手工情况下采购要按照工艺定额采购。
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涂装材料的物料需求该怎么计算。

--------------------------------------------------------------------------------
作者:urinator    时间:07-04-24 09:51

quote:
--------------------------------------------------------------------------------
最初由 MYERP_ABC 发布

老木,大型设备是有涂装工艺的,当然也有工艺定额等。手工情况下采购要按照工艺定额采购。
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涂装材料的物料需求该怎么计算。
--------------------------------------------------------------------------------

 你都有工艺定额,为什么不能计算啊?

在系统内,可以把涂装的材料挂成一个虚拟选项件,不同的防腐级别给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定额。

但是费用走向一定要明确。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4 10:27

quote:
--------------------------------------------------------------------------------
最初由 urinator 发布
 你都有工艺定额,为什么不能计算啊?

在系统内,可以把涂装的材料挂成一个虚拟选项件,不同的防腐级别给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定额。

但是费用走向一定要明确。
--------------------------------------------------------------------------------

老木,是这样的。
在我见过的ERP系统中BOM维护与库存管理用的是同一个物料主文件。
例如防腐涂料在库存管理中要将其牌号、等级、颜色、包装等都放在规格型号字段中,这些属性完全相同才能确定是同一种物料,采购和仓管才能正常进行,不同颜色、不同包装的防腐涂料不能作为同一种物料,所以仓库中可能存放了很多种颜色和包装的防腐涂料。但是工艺设计人员在建立BOM时如果只需要选择合适等级的防腐涂料而不管其颜色和包装就没有办法选择,如果工艺设计人员在BOM中制定了特定颜色和包装的防腐涂料,则在MRP运算时恰好仓库中没有这种颜色/包装的涂料就会出现缺料,而这种涂料在库存中是有很多其他颜色的涂料可以替代的,实际情况是并不缺料,造成缺料的原因是工艺设计人员无法在系统中指定某种等级的涂料造成的。
但是如果用物料替代,可能会出现涂料的颜色很多,一一替代很麻烦,以后增加新的颜色也要做替代。另外设计人员做外部涂装工艺时又必须指定涂料颜色,不同颜色的涂料不能替代。
因此产生矛盾,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
作者:urinator    时间:07-04-24 10:35

quote:
--------------------------------------------------------------------------------
最初由 MYERP_ABC 发布

老木,是这样的。
在我见过的ERP系统中BOM维护与库存管理用的是同一个物料主文件。
例如防腐涂料在库存管理中要将其牌号、等级、颜色、包装等都放在规格型号字段中,这些属性完全相同才能确定是同一种物料,采购和仓管才能正常进行,不同颜色、不同包装的防腐涂料不能作为同一种物料,所以仓库中可能存放了很多种颜色和包装的防腐涂料。但是工艺设计人员在建立BOM时如果只需要选择合适等级的防腐涂料而不管其颜色和包装就没有办法选择,如果工艺设计人员在BOM中制定了特定颜色和包装的防腐涂料,则在MRP运算时恰好仓库中没有这种颜色/包装的涂料就会出现缺料,而这种涂料在库存中是有很多其他颜色的涂料可以替代的,实际情况是并不缺料,造成缺料的原因是工艺设计人员无法在系统中指定某种等级的涂料造成的。
但是如果用物料替代,可能会出现涂料的颜色很多,一一替代很麻烦,以后增加新的颜色也要做替代。另外设计人员做外部涂装工艺时又必须指定涂料颜色,不同颜色的涂料不能替代。
因此产生矛盾,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

 总算听明白了。不过按照我的理解,貌似不同的包装应该不是问题,只要是同一颜色同一等级就是一种材料,统一按照公斤计算数量。

我有个想法:把防腐等级做为ATO,颜色作为特征件,不知道可以么?

--------------------------------------------------------------------------------
作者:MYERP_ABC    时间:07-04-24 10:53

quote:
--------------------------------------------------------------------------------
最初由 urinator 发布
 总算听明白了。不过按照我的理解,貌似不同的包装应该不是问题,只要是同一颜色同一等级就是一种材料,统一按照公斤计算数量。

我有个想法:把防腐等级做为ATO,颜色作为特征件,不知道可以么?
--------------------------------------------------------------------------------

这是一种办法,但是系统实施时可能开始意识不到这种情况而把颜色和包装都区别开来作为一种物料,等到实施一段时间后才发现,重新再改也很麻烦。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
作者:urinator    时间:07-04-24 11:09

quote:
--------------------------------------------------------------------------------
最初由 MYERP_ABC 发布

这是一种办法,但是系统实施时可能开始意识不到这种情况而把颜色和包装都区别开来作为一种物料,等到实施一段时间后才发现,重新再改也很麻烦。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

 暂时还没有想到。

其实长痛不如短痛,估计每一回的调整和替代也很麻烦吧。

建立新的物料编码,更改BOM,库存调整,封闭原物料编码

貌似也不是很复杂啊

--------------------------------------------------------------------------------
作者:jet-wang    时间:07-04-28 22:44

我们的系统里是:编号-名称-规格.你说的型号应该是名称,也就是某品目的语言描述.

网友A:
ERP确实有点烦

我一直觉得,型号总是大于规格的,只能在型号之下描述规格,不可能在规格之下描述型号。但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地方就是将“型号规格”说成“规格型号”。

型号
xínghào
[model] 指机械等的性能、规格、大小

规格
guīgé
[specifications;standards;norms]
工厂对产品和使用原料所规定的型式和标准
他们试炼的六炉钢,质量完全合乎规格
泛指规定的标准、要求或条件
这次接待外宾按什么规格?

网友B:
规格应该是指外型形状尺寸的描述,而型号是材质?

总之都是在一栏里。如果在材料管理中,还应该有个可替换材料的表栏

楼主:
To Ic=C IC921~~

=举个例子来说
接线端子
规格 4.05间距 2脚 绿色
型号可以就是不同厂家不同的表示了~~~~~~

描述规格不能确定vvu品的vvei一性,加上型号描述就可以定了。

网友A:
这种描述肯定不行

何况型号往往是厂家自定的多,厂家也应当在注明之列。本帖似乎不太受人关注,但实际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一些人的失败,有可能就在于此艺不精或粗看低看了它。

举例,加工有一种钢材备件,型号规格可以记为:
A3,20×200×200
----------------
A3是决定备件质地(材质)要求的关键字,表明是什么型号的钢材,少了它可能造成重大后果(如导致设备运行容易不正常或容易发生故障甚至事故),在此之下,说明尺寸要求显然是比较适当的,再说了,尺寸有点不合适,用户通常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简单弥补。

为了订货方便,一般都在型号中完整的表示清楚规格的要求,有时只是为了清楚明了起见才附加规格说明。如IC订购,datasheet往往给出详尽的订购信息。Maxim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免费送试用品的习惯,如果不注明要求(如封装),往往就给你DIP或由办理人员任选。

网友A:
绝大部分人在采购-供应方面经验不足

希望要加以注意,不要在这方面被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