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正负8.5A电流变换为0~3.3V电压的方案

楼主(2007-07-05):
我在做电机绕组电流采集,用DSP来处理计算,现在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将一个正负电流转换成0~3.3V的电压.

请教模电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电压垫高点就行

楼主:
我想要方向

我是想求助正负电流用什么器件转换成比例关系的电压,才能考虑去抬高电压!

我看到有人用HCPL_7800转换,但询问价格太高,用不起啊!!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再求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那怕是个方向也感激不尽!!

楼主:
从采样电阻出来的电压用什么芯片读出是正负?

我也知道可以用电阻采样,读电压,但不知道这个正负电压用什么芯片读出来?

还有就是隔离怎么办?

请高手给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