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波形整形放大的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7-05):
补充

波形通过该电路后倍频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运放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运放是什么型号?

为整形,用两级运放加一级分立三极管再加74LS14,实在太复杂。两级运放上电阻的接法也实在怪异。

楼主:
回3楼

双电源。ad827 运放是结成同向放大的 不是 这样接的 吗?今天 发现 一个 问题,不是倍频了 引入了很多杂波

楼主:
发问

我还想问下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那个更容易引出噪声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低频正弦信号测量不出来,测出来的基本都是上k的信号,不准,误差比较大,我原来用的反向放大,低频20k以下测不了,现在改成同向后用示波器看噪声更多了,谁救救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