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电容的是使用问题

楼主(2007-07-06):
    1.一般在设计电源电路的时候要用的电容,例如桥式整流器的输出后,连接的电容是做什么用的?电容值是怎么确定的?
     2.单片机输出信号好象有时候也并连了一个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此处的电容是抗干扰用的吗?一般是用多大的,怎么计算它的值?

    先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电源的电容,一般的书上都讲得很清楚

单片机的电容,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B:
顶一个

这些电容都是电源滤波用,整流后的电容大小要看你索要的输出电流和纹波了
单片机的 我看都是接的瓷片电容0.1uF的。其他的见得少,还望iC921指导一下

网友C:
接在单片机IO上的电容一般是P级的,不可能是0.1uF

主要是改善电路的EMC,大多电路都不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