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D时,用2。5V基准能不能测大于2。5V的电压???

楼主(2007-07-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一般都可以

只不过基准是2.5v,实际的测量范围一般都在0--5v

楼主:
re

比如12位AD,基准2.5V时,测量2.5V时.输出是0X07FF吗?5V输出是不是0X0FFF?

网友B:
一般都不可以

我所知道可以的是Σ-Δ类ADC可以差那么一点点。其它真的没见过。

楼主:
RE

迷茫,
还有哪位大侠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C:
输入不能分压吗?

网友D:
同意awey的做法

能不能测还要看ad的类型吧

网友B:
要是说分压,那就随便了

网友E:
肯定不能分压

肯定不能分压不然这么问干吗啊

网友F:
有些A/D内部就是分压的

网友A:
ADS7818是2.5v基准,测量0--5v电压

您自己的a/d,看它自己的手册

网友G:
原则上,只要有基准就可以了

输入信号只是建立与基准的相对关系,范围由设计决定。

网友H:
看手册最保险

楼主:
RE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I:
AD供电电源范围

基准电压不是LZ理解的那样,与采样范围无关

好好看AD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J:
进入AD转换部分的电压好象不能高于基准电压吧

进入AD转换部分的电压好象不能高于基准电压吧

网友K: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电压基本的波动幅度有多大? 有没有出现很多尖峰毛刺之类的东西?

按照正常情况下,电压基准输出的电压应该到什么地步才算好?给电源基准提供的是线形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问题箩筐一大堆,请模拟高手给个指点。谢谢了。

网友:
我看到楼主的题目后,感觉楼主对AD的原理不是很清楚。

如果给楼主另一个问题:2.5v基准,测量0--5v电压,换成1v基准可以吗?会对转换有什么影响?估计楼主也要迷惑了。
同样,3楼的问题,基本也是风马牛的。输出的码数的偏移和倍率都是可预置和可更改的。
尽管现在都采用了集成的AD,但如果你仔细分析过分立的AD线路,那么就会明白很多道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