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32用LM324可不可以这样接?

楼主(2007-07-07):
0832用LM324可不可以这样接?可不可以使用单极性电源.5V的/

网友A:
肯定不行的

楼主:
这样呢?

VE=-5V

网友B:
首先建议楼主不要再用这样的芯片

0832应该说是过时的芯片。现在电压输出的芯片很多,为什么一定在这棵树上吊死?
一定要用,建议楼主好好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