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关于 耦合电容 作用

楼主(2007-07-08):
一般信号如40KHZ正弦波通过放大电路时每一级都要加上耦合电容,此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不是只去除直流信号,耦合电容的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A:
与电阻一起考虑

保证带通

网友B:
耦合之后要注意其直流电平

正如楼主所说,耦合电容就是去除直流电平,
但是,作为信号不可以没有直流电位,所以耦合完以后也要给信号一个直流电位。这样通过耦合电容就可以实现交流信号直流电位的变换。
如果耦合完以后不给信号一个直流电位,同时后级是高阻,那样就会有积累电荷,使信号电位发生漂移,给电路带来不稳定。
楼主电路的C9后面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LZ这是个好问题

相信多数工程师都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明白人可遇不可求。

网友D:
“相信多数工程师都不会”

我相信多数工程师都会。

网友C:
LS不妨讲讲看

C7该如何选择?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言之成理即可。

网友D:
回楼上

R5=10k,频率40kHz,按照2楼 ic921 说的办。

网友C:
不够深入

这是下限。
上限呢?

楼主:
问3楼

后面那个锁相电路该怎么加直流电平?

楼主:
maychang

能不能说的具体些,我调电路不多,模电不太深入.C7 R5 40KHZ 3个有什么联系,该怎么选择这电容

网友E:
实际上是低通滤波器

电阻和电容决定时间常数,实际上去耦电容和它旁边的电阻或等效电阻构成低通滤波器,而世界上是没有真正意义的直流信号的,我门可以把常说的直流信号看成频率很很很很低的交流信号,那么只要R,C的常数设的对就可以构成合适的低通滤波器,从而去掉这个"交流信号".实现了隔直同交,如果没有电阻的话,耦合电容是没有这个作用的,R,C的常数可以参照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去选择.

网友F:
C7,R5两个串联怎么通?

f=1/2pai*rc

网友D:
回8楼 xfz

上限要求不高,C4C7大些无妨。这两个电容取值大了,只对上电时达到稳态需要的时间有影响,这两个电容越大,上电时达到稳态需要的时间越长。

回11楼 mic1984
这是高通,不是低通。
“直流信号看成频率很很很很低的交流信号”,低通就应该通了不是?那还隔什么直流?

原图有误,第一个运放输出端不能接地。

网友C:
LS的理解是对的

   在反向放大器设计中,这个耦合电容影响稳定。它的取值并不是仅仅保持带通。不过,用IC921的方法是安全的,一般取大点比较好。
   我说多数工程师不清楚,是听多了瞎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那下限怎么确定,一个电阻电容能确定两个频率??带通

网友E:
口误,是高通

口误,是高通,多谢指正,呵呵

网友G:
只能算出下限. 上限不好说,在保证下限的前提下,不要太过

网友H(2011-03-31):
电路图怎么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