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电流环输出,为什么电流输出会跳呢??

楼主(2007-07-09):
如图:看CLO 部分,DA-OUT 端电压输出稳定,VCC 3.3V 电压输出不稳定,所以使得输出电流跳动,XTR117的5V Reg输出有峰-峰30mV的跳动,应该还能接受 ,但是在1n4728端输出居然有0.1v的跳动,这是为何 ,RVreg是470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911755711.pdf

网友A:
有问题:

5V转3.3V应该用一个LDO;这种电路对几块钱的成本应该不敏感;
你的3.3v跳动可能是DA-OUT串进去的,因为你的稳压方式有问题。

另外你的电路用RS485?功耗能行吗?

网友A:
稳压管稳压本来就不太准确,可能小范围跳动

可能小范围电压跳动的动态响应不是太好?
用电阻稳压管功耗也大啊。、

另外你用的什么RS485芯片?功耗能用电流环的能量啊?

网友B(2007-12-07):
供参考

3.3V靠1N4728稳压实现吗?若是这样,那就太“轻率”了,1N4728的精度如何?稳压电流要求如何?CPU功耗如何?这些都是该考虑的,3.3V的源由哪而来?若是由U2_8提供,则建议不由此处提供,另,相关重点元器件的选择一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