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7-07-09):
电路的输入是电流,最大值是0.3ma,输出要求最大是90mv。

运放实际是其他的运放不是lm324。

大家分析一下此电路设计的是否合适!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最大输出只有60mV

这个电路运放必须要有正负电源,不管是不是LM324。
R8改成30K,就可以输出90mV了。

楼主:
tuwen ,r8 是笔误

r8 是笔误,实际是30k.

但电源不能满足正负啊!只有单电源,该如何处理?

楼主:
re

用轨到轨的运放可以吗?

网友B:
轨到轨的也低不到地电压,况且A1输出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