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中的奇怪现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7-09):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像是怎么回事,我用单片机做一个小小的DA转换,DA部分如图,其它部分均和单片机接好,程序下进去以后,不拔掉单片机的下载线,转换出来均正常,但是拔掉下载线后就不行了,我后来试过将单片机的地线和电脑地线(串口并口都试过)接起来也可以,但是不接就怎么也不行,相信是数字和模拟地没处理好,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源?PCB布线?

楼主:
原来是电源问题,我换了一个就行了,晕。

网友B:
原来用的可能是无接地的开关电源或有漏电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