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 NPN管共基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么分析

楼主(2007-07-09):
输入特性是发射极电流与EB两端电压的关系.发射极和基极就是一个PN节,放大的时候要发射结正偏,但是看书上的输入特性图的时候是采用EB电压的,发射极电位大于基极电位,电位差到0.4伏以后才有发射极电流,并且以后与EB电压呈指数关系上升。为什么反偏了还有这样的关系?

(华中理工大学编的那本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康华光主编)

网友:
不是吧

如果你没描述错那就是书不对

网友A:
LZ眼睛花了

L

网友B:
楼主应该再把康华光先生的书再看十遍

网友C(2007-10-07):
晕,是基极电流与EB两端电压的关系

网友:
pnp管要 发射极电位 大于 基极电位 才 有电流

回答 :

1 . pnp管要 发射极电位 大于 基极电位 才 有电流
    因为电流是发射极流向基极
       npn 管 则 相反

2 . PE结呈非线性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BJT NPN管共基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么分析

输入特性是发射极电流与EB两端电压的关系.发射极和基极就是一个PN节,放大的时候要发射结正偏,但是看书上的输入特性图的时候是采用EB电压的,发射极电位大于基极电位,电位差到0.4伏以后才有发射极电流,并且以后与EB电压呈指数关系上升。为什么反偏了还有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