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较器LM393和LM339输不出高电平?

楼主(2007-07-09):
按道理只要输入电压比参考电压高就输出高电平。但输入电压比参考电压高高了好几伏,再升高输入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只有2~3.5伏左右,得不到单片机需要的高电平5伏。
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接了上拉电阻吗?

网友B:
上拉电阻的取值太小!

网友C:
3楼说反了,应该是“上拉电阻的取值太大”。

网友D:
应该是太大

网友E:
我也在仿真时出现过

选择适当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把图图贴出来就知道了!

把图图贴出来就知道了!不管是上拉还是下拉电阻都要选得合理!你的供电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G:
比较器输出级采用OC输出方式.

OC=“集电极开路”

网友H:
YQ

一般上拉电阻为15K

网友I(2015-01-19):
15k这个数值太片面,要看是否能驱动后面的ic,如果后面的ic是仅仅需要一个高电平信号就行,那么15k可行,如果需要几毫安的电流,那么根据vcc除以电阻得到电流大小,通常上拉电阻在1k-20k之间可选,就是根据电压和电阻决定电流!一般393的输出端接了上拉电阻,其电流也不能超过15ma,否者393会因为低电平而流入电流过大烧毁,有些393会自动退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