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防止冲击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09):
用继电器,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B: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啊!
加个插头插座,关机之前拔下来,开机工作稳定了再插上。

楼主:
做产品有这么搞的吗,客户会接受马

楼主:
阻容元件可以实现静音功能马

网友C:
除了用继电器,也可能用大功率三极管或场管来做开关

要看喇叭的电流,以免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