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xer(ADG804)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用此multiplexer来切换不同的电源给后面的电路供电。后面电路大概需要300毫安电流。

在芯片DATASHEET中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参数中,Continuous Current的指标为275毫安。Peak Current的指标为460毫安。

我想问的是“Continuous Current”的意思是指该multiplexer可以在275毫安的电流下连续工作吗?要知道275毫安可是ABSOLUTE MAXIMUM RATINGS的参数啊!

高人指点!

网友A:
即使能过这么大的电流,通道电阻也不小

模拟开关一般用于过小电流的信号的,做电源开关的应用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切换不同的电源给后面的电路供电

用分立的MOSFET管吧,导通电阻小得多了。

网友C:
re

adg804的导通电阻的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