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隔离芯片吗?

楼主(2007-07-10):
3-2是输入,4-1是输出.说明上说的是隔离放大器,光偶的.不知道那位用过,是什么型号,或类似的芯片.谢谢.

网友A:
“说明上说的是隔离放大器”

有说明书,没有型号?
连封装都不说明,叫我们如何猜得出?

网友B:
TI

ISO124或ISO120

网友A:
ISO122等是16脚封装DIP16缺中间8引脚

这个可不是。
另外,ISO122等是电容耦合,楼主这个说是光耦。

楼主:
多谢各位,3楼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