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点灯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7-14):
问题请教

上图为一个交流点灯的原理图.
其中图右green接一个脉冲波形,一般接正玄波.图左green+和green-接灯.实现所谓的交流点灯.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LM386的5脚输出是12V.为什么通过C2后就降到了只有5V.
请问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明明是直流啊

这图画得...要倒立着看啊...

PS:用555搭的话更简单些哦

网友B:
峰峰值12V,有效值5V左右也正常

楼主:
呵呵

5V用来点灯,很暗.效果不好.
请问是否可以直接把C2去掉呢?

网友C:
“效果不好”

这个电路,C2画反了。
C1C2D1D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C2去掉,灯只有半周期工作。

楼主:
C2

C2的极性应该反过来吗?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green+和green-好象一直有直流通过,感觉没有把直流隔彻底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路本来就是半周期的。

楼主:
倍压整流电路

如果C1C2D1D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D1和D2的方向是不是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