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16):
转换成输出100V,100mA是办不到的

只能输出100V,最大100mA。
找本讲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楼主:
最大100MA

最大100MA?不会吧!我可以增加输入功率,DC-DC的转换效率是比较高的啊!

网友A:
在2楼我劝楼主找本讲开关电源的书

现在我劝楼主找本讲欧姆定律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