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的反馈加在同相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7-16):
请见图,左侧输入很可能是一个开关信号,右侧输出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请介绍一下原理,谢谢!

楼主:
呀,图这么大,怎样把空白部分去掉?

网友A:
运放的反馈加在同相端

一般是使运放具有施密特输入性质,即具有回差比较器性质。

楼主:
谢谢!我仔细看看这部分内容!

楼主:
做一下分析,请大家指正:

1、这的确是一个回差比较器,计算比较电平的上、下限分别是8.5V和2.9V。
2、由于运放使用单电源,并且信号也不可能低于0V,所以同相端必须有个10V,以提高比较电平下限(计算是2.9V)。否则下限是0V,可能导致比较器不翻转。
3、反相端的输入引脚2的电平,要么是10V,要么是0.7V(因为有个4007)。
4、比较器的同相与反相端的输入电阻也需要平衡吗?R6、R7、R20与R17、R18、R19如何达到平衡的?或者这么问,这些电阻是如何取值的?
5、电容C2的作用是滤波吗?是为了避免信号输入端的快速干扰波动?延迟时间是R6*C2=1.6秒吗?
6、二极管D2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知道输入信号到底是什么电路。
7、这个电路是否浪费?用逻辑IC也可以搭一个回差比较器啊。是否是为了考虑后面要驱动三极管?

请大家看看上面的分析对吗?

网友A:
反相端的输入引脚2的电平,并非“要么是10V,要么是0.7V(因为有个4007)”。当输入信号源内阻很低时,信号电平为零,运放输入端是0.7V(实际大约0.5V,因电流很小),信号电平为小于10V的某值时,10V电源将被输入箝位,不是10V,而是输入电平加0.5V左右。

比较器输入端由于TL072输入为MOS电路,偏置电流极小,不必考虑电阻平衡。

电容C2有滤波作用,其延迟时间在D2导通和截止时不同,D2导通时如你所说,截止时显然需要考虑R7。

二极管的作用,不知道设计者是如何考虑的。

用逻辑芯片中的施密特输入门如74HC14也可以实现,不需要任何附加电路,驱动晶体管也没有问题,但触发电平固定,且离散性很大。

楼主:
感谢maychang的回复!

好人有好报!

楼主:
maychang请上线,我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