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热释红外

楼主(2007-07-16):
想用热释红外传感器探测人体,但只能探测到运动的人。
于是加了个电机,让传感器旋转。
但是电机一转,传感器就有输出,发生误判……
请问这个方案可以吗?怎么会有这种错误结果。
还有别的方法探测静止人体吗?

网友A:
这个方案显然不可以

传感器认为周围的所有物体都在运动。

楼主:
不明白,热释红外不是只能探测人体发生的红外线吗?

同标题,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任何物体,只要不是绝对零度,都在发出热辐射。

楼主:
茫然了

但是热释红外不是可以只探测人体发出的特定的红外线吗?
我是新手,请指点~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原子的核外电子在不同能级间从高到底的跃迁

才会辐射出特定的光谱。

红外线是电子在同一能级内的扰动而产生的,只要温度大于绝对0度的物体,都会辐射红外线。

网友C:
楼上的解释相当的爱因斯坦呢!好。

楼主:
那怎么检测静止人体呢??

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D:
半导体探测器

用半导体探测器可能没问题。我看到过以前用GaAs类的红外探测器拍摄的照片。
但是图象处理不是很好弄。

楼主:
有没有简单些的方法啊?不用图象处理的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