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07-07-16):
如图:
1.我在放大器后端有必要加电压跟随器吗?(负载不确定)
2.在放大器和跟随器之间我需要接什么东西呢?本来想接一个电容隔直,仿真时发现输出异常的超级大……

网友A:
放大器输出阻抗相当低

一般没有必要加跟随器。6.8k电阻通常也是不必要的。

楼主:
oh?

如果负载阻抗比较低呢?

网友A:
负载阻抗很低

也不能加同型号运放构成的跟随器,此时应该扩流。

楼主:
请问 maychang

  为什么不能用同种型号的跟随器呢?

网友B:
上面说了

同型号的电流不够,够的话就不用加了

网友A:
dadodo 说得很好

很清楚。

楼主:
re

  OK,谢谢两位。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