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直流档显示的波形和交流档测量的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17):
我用三极管做开关管把一个有正负极性的信号虑掉负极性的之后,用示波器看波形,用交流档看的话波形有正负,而且不是方波,但是用直流档看就是很好的方波,还有交流档看它显示的频率比我实际加的信号频率大好多啊,我加的是几十Hz的,他显示为几十k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交流档是串了一个小电容的,而直流档则没有这个电容...

楼主:
回computer00

那我用交流档测量出来的信号从哪里来的,频率那么大,和源信号频率都不一样,我现在只需要的直流档看到的信号,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交流档测到的就是交流成分,至于频率显示为什么那么大

那就要看示波器是怎么去测量的了。

楼主:
我后级用计数器脉冲法测量出来的频率是交流档测量出来的那个频率,我需要的是直流档测量出来的那个信号的频率,怎么办呢?

楼主:
请问

那交流档测量出来的信号是谐波噪声吗?怎么去掉?

网友B:
把示波器频率调低

网友C:
直流档只是把叠加的直流和交流成份在一起显示而已

网友D:
那是干扰

网友E: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F:
顶下

虽然经常用示波器,但是依然有很多不懂!

网友G(2015-10-23):
交流当只是显示交流信号,直流档可以显示交流和直流信号

网友H:
关于示波器测量,上面的朋友说的很清楚了!你想知道怎么滤除这个交流信号?

网友I:
再有就是示波器探头接地可能不好 换个位置试试

网友J:
先了解一下直流探头和交流探头的区别,把探头作为你的负载去分析,

网友:
用过几回测测直流,交流就能区分出来了啊,

网友K:
把示波器当垃圾扔掉!…再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