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与FPGA之间通过LVDS方式相联的问题

楼主(2007-07-17):
请教ADC与FPGA之间通过LVDS方式相联的问题

请教ADC与FPGA之间通过LVDS方式相联的问题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路板,只有两片芯片,ADC和FPGA,其中ADC采用AD12401,采样率400兆,差分输出;FPGA采用V4。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ADC输出的LVDS信号的电压标准是1.25V的,而V4 的I/O口的LVDS信号的标准是2.5V的,做实际电路板时可以直接把它们直接连接起来吗?还有要通过一个电压转换器把1.25V的转化为2.5V的,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ADC和FPGA之间的LVDS连接线是不是还要接匹配阻抗啊?
我的ADC是总共有24个输出端口,那样就有24对(也就是48根)输出线。
对于这样的情况,要怎样进行电阻匹配呢?
不可能分别都接吧,那样太浪费电路板面积了。谢谢!

楼主:
我从别的论坛上复制过来的,自己回答不上来,想知道答案,就拷贝到这里了

网友A:
不用,lvds输入输出接口内一般都集成了匹配电阻

网友B(2011-09-0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想知道,ADC 是不是直接与FPGA 的LVDS口 相连呢,

网友C(2013-11-07):
不用电平转换器,直接连接再配上100欧姆负载即可(Altera系列),因为LVDS标准是一致的,用的是电流驱动,识别的是压差。你可以看看cyclone的用户指南有具体解释,其支持的电压范围是0~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