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50mV小信号隔离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7-07-17):
我在模拟电路方面经验很少,现在碰到一个难题:
我用一个热电偶测量通电导体的温度,大约有400多度,导体的通电电流20KA,
为了保证响应速度,将热电偶的热端直接焊在导体上,测量冷端的输出电压。
由于热电偶的输出很小,不超过50mV,测量就成了大问题:
1、由于热电偶与被测导体有直接的电气连接,必须进行信号隔离;
2、热电偶的输出电压很低,只有不到50mV。

经过几天在网上的搜寻,拟采用线性光偶隔离元件进行隔离和放大,现在找到两种器件,BB公司的3650、3652和惠普公司的HCPL7800,相关介绍网页http://blog.21ic.com/user1/3397/archives/2007/39822.html,但有几点拿不准:
1、小于50mV的输入信号能否驱动3650和3652的光电二极管
2、3650/3652和HCPL7800是否能够精确测量小于50mV的输入信号
3、就测量精度上说选择哪一个比较好
4、或者各位大大有什么更好的测量方法一并指教:)

各位大大经验丰富,恳请指教,这里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热电偶输出不经放大就由某种方法隔离,然后再放大,这样的误差很大,因为所有隔离方法都存在误差,信号越小,相对误差越大。
要准确,先将热电偶信号放大,AD转换,隔离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这样的方法要求供电给放大器和AD转换部分(包括冷端补偿等等,也可能包括单片机)的电源是隔离的,而且能够承受被测点到大地的电压(通常至少放二倍余量)。这样做当然需要比较强的设计能力,但成本比较低,而且准确。

网友B:
20kA!

如此大的电流,我猜那一定是10kV以上的电源,光耦能扛得住这么高的电压吗?

楼主:
谢谢

谢谢!
下面是7800的内部结构图,元件内本身集成了AD转换电路,我如果就采用该元件,在输入信号前端加一个运放将电偶信号放大,然后输出信号直接接示波器是否可行。
另外,我需要同时测量四路温度信号,就需要四路隔离电源么?那如果直接用电池给放大器供电呢?

楼主:
不高

我测量的是通过20KA短路电流的铜导体温升,光偶承受的对地电压只有几伏而已

网友B:
只有几伏,那为什么要隔离?直接放大不就行了?

楼主:
对不起,有一点没说清楚

20KA电流的电源对地是浮地,没有真正接到大地上,而我要同时测导体上4个不同点的温升,导体上各点之间的压降不高,只有几伏,但麻烦的是我用的4通道示波器内部是共地的,就想将信号输入端隔离,输出端共用一个地接到示波器上.
刚才大大们的回复意见给我提出了个问题,就是四路输入信号每个都要加个放大电路,这就需要四个稳压源和给稳压源供电的隔离变压器,我这边没有这么多设备,不知是否可用电池供电呢?(菜鸟问题,见笑了)

网友B:
你大大地涮大大们一回!

为何要用示波器测温度?(温度基本上是一直流量)

网友A:
20kA的载流导体对大地,可能的电压是多少?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用示波器看热电偶的输出?这不是正常的用法。
四路输入信号,彼此之间有不大的电压,需要四路放大器及供电的稳压器,但变压器可以只用一个,变压器有四个次级绕组就是了。

楼主:
再加个测量原理图

rt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要测1s之内的温度变化曲线,为了保证热电耦的响应速度才将热端直接焊到导体上的

楼主:
rt

20KA的载流导体对大地电位我也不清楚,据实验站的站长说有时候几十伏,上百伏的时候也有.
四路的话需要四个稳压源,我只能找到两个啊,头疼死了,而且变压器也没有四个次级输出......

所以我就问个菜鸟问题看能不能用电池,反正容易买,坏了也不怕

网友A:
回楼上问题

用电池当然可以,不过一路就需要一组电池,而且各组电池之间必须绝缘。
不过,稳压芯片再加上小变压器比四组电池便宜多了,比一组都便宜。看来楼主银子大把。

四个测量点之间电压最大多少?如果不大,可以考虑用模拟开关转换。

网友B:
建议LZ还是先回去把问题搞清楚再说

电压都搞不清楚,一会几伏,一会几十伏,一会上百伏,要再过会上千伏...那可是要出人命的!所以,搞清楚问题再来讨论怎么解决。把我们涮了没问题,可千万别把自个小命涮进去。

网友C:
还可以:

分别用4个DC-DC隔离模块为4路隔离放大器供电,这样整机只要一个总电源。

用电池当然可以,但电池电压要常常检测,还要充电或换电池,比较麻烦。

网友A:
还有个问题,估计楼主没有考虑过

20kA的电流,估计是工频交流,既然楼主说是短路状态,估计含有比较大的谐波成份。楼主应该计算一下,热电偶回路所包围的面积有多大,交流磁场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多大。即使用双绞线,注意双绞线也是一个一个环构成的,每一个环到载流导体的距离不等,每一个环的感应电动势并不能抵消。这个感应电动势很可能比热电偶的温差电动势还要大,尤其是附近有铁磁物质时。无论是放大器还是AD,线路中的感应电动势很可能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东西,不大好弄。

网友C:
如果精度不要求很高可以考虑用红外测温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帮助!

回13楼:本来这次我是到厂里做模型然后拿回学校做试验的,但后来学校试验站故障就改为在厂里做试验了,厂里这边很偏僻,只有电池好买,其它器件都只能拜托我师弟从西安买了寄过来,小东西好寄大件就很困难.四个测量点之间电压很低,<20KA*10u微欧=0.2V.我查查稳压芯片和小变压器的配对,没搞过,什么都要翻资料,见谅

回14楼:不好意思,我没弄过电子电路,说话不清楚,请见谅

回15楼17楼:谢谢,我查查DC-DC隔离模块的资料,我超级新手,见笑了.红外测温仪有,就是没办法输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回16楼:多谢提醒!电流是工频交流,谐波成分只在头5个周期较大,而且衰减很快,附近无铁磁物质,我马上估算一下可能的感应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