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内部的图可不可以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保护作用。
两个互补管基极接在一起,直流偏置互相牵制,未必都能工作在线性区。
很奇怪的电路。

网友B:
不好用,因为调试太麻烦

除非你对信号的失真不感兴趣,只关心幅度变化

网友C:
电阻值一个都没标注

没看出有什么保护作用,只能说是个失真度较小点阻抗变换电路(相对于单管)

楼主:
电阻值是多少,我也不清楚,需要做实验来确定,。
这个是放在了运放的前端,模拟的输入一般情况下是很微小的信号,可是会经常有一两百伏的电压冲击。为了保护运放,一位老同志给我说了这个电路。

我不明白具体是不是能够起到保护或者缓冲作用,以及对弱小信号是不是都给吸收跑了。

按照我的实际情况,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比较好的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