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os管的开关控制问题

楼主(2007-07-18):
我们用到mos管来作为开关给功放供电,电路图如下:
其中,1脚为单片机io串联一100R电阻输入,2脚为功放所需供电电压,3脚为输出,直接连到功放电源输入端。
实际io输出电压4.5V,功放电流约400mA左右。io为高时功放停止工作,低时功放正常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pmos工作很不稳定,购入的6片已经损坏2片(已不能当开关使用,栅极加的电压直接从漏极漏过去了),原因不明。
请教高手指点,如何改进电路。

网友A:
可能是静电击穿了

楼主:
请问有什么原因会产生静电击穿呢?

应该如何改进电路?谢谢

网友B:
Vgs(th), your Vgs can not work properly when on

hi, Vgs(th)=-0.4 to -1.5, so your Vg should be in a range of 1.8-2.7, the PMOS can worked on status, but Vg mostly stay 0, that is the problem.

网友C:
焊接时mos管被击穿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焊接时mos管被击穿了,建议用烙铁的余热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