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正弦波振荡电路问题

楼主(2007-07-19):
RC正弦波振荡电路如下图RW4可调节频率,RW5可调节幅度.对于RW4调节频率的原理是不是这样,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分析是不是对的.调节RW4可使负反馈系数从3调到4,从而改变了振幅平衡,也就使正反馈部分由1/3到1/4变化,从而改变振荡频率.也就是说当(RW1+R24+R23)/R23=1/3的时候,输出的正弦波频率为1/(2*pi*R26*C10)=132K,当(RW1+R24+R23)/R23=1/4时,输出频率就为132*3/4=100K,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振幅没有(RW1+R24+R23)/R23=1/3时候大.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如此分析.初次接触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RW4不是用来调节频率的。

RW4的作用是调节负反馈的深度,获得稳定的振幅和良好的波形。
实用的电路中往往要在RW4的位置上放上非线性元件,例如稳压二极管或普通二极管,达到自动稳幅的效果。

网友B:
tuwen 说得很对

RW4调节反馈深度。
RW4位置或R23改用热敏电阻(温度系数符号相反),能得到最小的失真。

网友C:
我对这类电路已经很生疏了,

只对振荡的原理感兴趣。

我看这个电路属于张弛类,非谐振类,原理与多谐振荡器的相同。

负反馈臂设定了翻转的门槛,自然也可以改变频率。不知对否?

楼主:
补充一下

我这里已经有这个原理图的实物了,RW4确实是可以调节频率,RW5可以调节幅度.也正如2楼说的,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RW4可以调节频率.不知道我的分析是不是对的.

网友B:
调RW4时,能保证总是正弦输出吗?
从原理上说,这个电路不可能保证正弦输出。

网友C:
这个改变频率的原理会比较复杂

频率w=1/(RC)只是个粗值。zxq1234508,频率调节范围有多大?

由于调节了翻转门槛,必然会改变平衡点,改变波形的对称,改变线性度。

楼主:
jz0095 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的发言

频率范围是100K到130K左右,

网友D:
我觉得……

单看正反馈网络,传递函数可得:
Uo=Up(SRC+3+1/SRC)
根据振荡平衡条件,1+Rf/Rs=3,考虑到起振条件,放大倍数应该略大于3;当你调节到4倍的时候,应该不是完整的正旋振荡了吧。

网友B:
楼上 HittyDong 说得对

如 jz0095 所说,当你把增益调大时,输出已经切峰,不再是正弦波,此时振荡频率要变化。

网友C:
负反馈一侧的变化对频率的影响,

搞清楚的话,可以是个毕业论文的内容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

没有测试波形的引导,目前的想象力还真丰富不到解题的程度。

楼主:
测试了一下,把结果给大家说说

刚才测试了一下,在120K的时候是正弦波,当电位器值减小时无波形输出,当增大时,波形会迅速削顶,继续增大时,频率会下降,直到100K.也就是振荡频率是120K,这和理论值差一点,可能是由于器件误差的原因。LZ各位的分析都应该是对的.多谢!

网友C:
zxq1234508,

你描述的是第一级的输出波形吗?估计第一级的削顶现象要轻些。
另外,输出的峰-峰值多少、电源多高?信号的对称度如何?我也估计到会有削顶,削顶结束后还是部分光滑的正弦形曲线吗?

楼主:
回LS

我描述的是第一级的波形,看了一下书,然后做了一下测试,结果如下.
适当调整负反馈的强弱,使Av的值约大于3时,输出波形是正弦波,如果Av远大于3,则因振幅的增长,使放大器工作到非线性区域,波形产生严重的非线性失真.
实践证明理论和实验使吻合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