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模块灌封问题

楼主(2007-07-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不是将树脂灌入铜壳里面了?这多少会影响其参数的。
还有就是你的电路是不是发热量比较高?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降低电路的功耗。

楼主:
RE

是的,但是,在灌封之前,我将铜壳罩在电路板上,是没有影响的,且整个电路的发热量非常小,电路中的电阻也是用的“大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