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场效应管名称的叫法.

楼主(2007-07-20):
我看到一个电路图有一个场效应管,有两个栅极的.我看到书上写的是3SK80,但是看别人做的实物上的四个脚的东东上面写着"UA"两个字,我问遍了广州解放中路和惠福路,看到了形状一样的场效应管,但都没有3SK80,有的老板说我可能记错了,他们说没有听过这种型号.请问这种东西的名称到底叫什么?(它用在高放部分的)

网友A:
俩栅极不就叫双栅嘛

楼主:
是双栅啊,但是我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好去买啊.

网友B:
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3SK80   N-Channel, Dual-Gate Tetrode MOSFET  Hitachi Semiconductor

网友C:
双栅场效应管,以前我们公司用过类似的,

在900MHz无绳电话中做下变频用,型号忘记了,好像是PHILIPS的。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买到了一种替代品,3SK122~

哈哈,这东东的搞干扰性还不错,不错太容易坏.
9元一个啊,心痛~~~~~~~~~~~

网友D:
双栅场效应管一般用于带AGC的高放前级

以前的分立元件电调高频头用的很多的,去找找以前的家电维修资料或电路能找到很多替代型号的,
而现在一般都是集成到IC中去了

微波、高频放大的器件很多都有他的特定曲线和应用方式,不是锁参数对就行的

比如正向AGC管、反向AGC管、PIN二极管等,都属特殊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