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模拟乘法器

楼主(2007-07-21):
    哪位高人知道如何制作乘法器。

网友A:
大致上有这样几种方法

1、对数-反对数乘法器。
2、变跨导乘法器。有集成芯片。
3、三角波-方波乘法器。
电路均相当复杂。作为应用,可以直接使用乘法器芯片。

网友B(2014-06-26):
楼上,这是理论,来个实际电路图吧

上网看看,电路真的很复杂。

网友B:
目前还没查到实际的电路图,楼上要是有的话,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C:
我下载后,依样画葫芦没有成功。

pjy
注意电路满足的条件没?

网友D:
大致上还有这样几种方法
1、光敏电阻-LED乘法器。
2、斩波乘法器(不知道是不是maychang说的三角波-方波乘法器)。
3、霍尔乘法器。
电路也不简单。作为应用,可以直接使用乘法器芯片。

网友E:
2ap9小信号检波就是乘法电路,pn结的伏安特性弯曲部分为工作区。jfet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后,依样画葫芦没有成功。

   多谢点评。
  乘法器当然用现成的方便。我是想了解原理,所以在网上搜到电路,但上面没有具体标注,我也不懂该满足的条件,就失败。假如条件简单,您能否说说?假如复杂或公式多又难就别浪费您的时间。

网友E:
1、三极管工作点的设置
2、输入信号的衰减
3、电路的对称性和一致性
......

网友B:
有没有用运算放大器搭模拟乘法器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运算放大器搭模拟乘法器的呀?

仅用运放和阻容,不可能做出乘法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仅用运放和阻容,不可能做出乘法器,

还需要用到晶体管

网友F:
做乘法器干嘛?  直接买乘法器芯片啊 ADI有不少

网友E:
模拟PLL的第一级就是乘法器

网友G(2019-06-21):
方波,x调占空比,y调幅度,输出即x和y相乘

网友G:
也可以调脉冲的宽度,和频率(重复次数)

网友H:
AD637
直接用

网友I:
第一相限的可用晶体管和运放做,对数放大加和乖法器。电压转对数电流,电流加和,再转反对数,即是结果。

网友J:
想达到什么参数?带宽,动态范围,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