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导通电压是否必须>12伏

楼主(2007-07-22):
我看了很多种类的双向可控硅,测试电压都用12伏(V_D = 12伏),而且我在实验的时候好象不管门极G电压为多少,电势差只有大于12伏时,另外两脚相互之间才导通。
    是否所有的双向可控硅都这样,有没有双向可控硅具有小的导通电压?

网友A:
没听说过

你的测试电路是什么电路?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去看看器件手册中的规格表

网友C:
我测过一些可控硅没有这回事,

以前测的参数如下图,但不记得信号了

网友A:
可控硅是AKG,不是CEB

网友D:
没这回事,不知LZ听谁说的?

网友E:
我看了很多种类的双向可控硅

哪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