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发射极电路问题

楼主(2007-07-22):
(无正文)

网友A:
画错了吧

ce极反了

网友B:
-9.3v

楼主:
图画反了,是npn的管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过,确实是在输入为-4.4v三极管就截至了

网友C:
NPN管

假定已经截止,即发射极电流为零,基极电位低到-10V。那么两个1k电阻分压,发射极电位是-5V。现在楼主让基极电位慢慢升高,你说输入为多少伏时管子开始进入线性状态(开始有电流)?

网友D:
这明明是共集电极电路

楼主:
谢谢5楼的回答,我已经明白了

谢谢5楼的回答,我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