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宽带视频op

楼主(2007-07-22):
最近学校在做培训,有点问题搞不清楚:

uA733(宽带视频op,设计为差分入差分出) 的单入单出电路怎么连阿?
还有,他的驱动能力好弱阿,怎么加后续电路才能带动600欧的负载达到3Vpp

网友A:
一般OPAMP的带负载能力是很弱的,所以才有功率放大器的存在

网友B:
其中一个输入脚接地,只用一个输出端

就可以单端使用(双电源供电)

uA733的Output current为10mA左右,但Isink参数是3.6mA,
所以驱动600欧的达到3Vpp可能不行,只能达到2Vpp左右吧。

网友C:
再加一级视频缓冲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