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输入5A电流的运放型号

楼主(2007-07-22):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用过两个输入锻可以输入5A大电流信号的芯片啊?我看到OPA452、453、549、569都是输入信号几mA输出可以是A的。还有一个PA03要720*币一块,我就算卖血也买不起啊!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输入5A干什么

把5A电流放大?

楼主:
是啊

比如输入是5A 200mV 50HZ 的交流信号,通过同相比例放大器把信号的电压值进行放大10倍

网友B:
没有,估计以后也不会有

楼主:
不是吧!

awey 一直觉得你很权威的啊~~~~!!!怎么一点希望都不给我啊!!!!555555  还是谢谢你!

网友C:
LZ早点改行吧,不是打击你,

是为你好

网友A:
awey 确实够权威

所以他说没有,那估计楼主是没有找到这样运放的希望了。

网友D:
装个变压器算了。

网友A:
估计楼主没有把放大什么输入什么搞清楚

“比如输入是5A 200mV 50HZ 的交流信号,通过同相比例放大器把信号的电压值进行放大10倍”

要把200mV 50Hz信号放大10倍,轻而易举。问题出在5A上,楼主认为5A电流也输入到运放了,是不是?

网友E:
先放大再扩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是CT来的5A信号吗?

一般是用一个小互感器变到合适的电压。

楼主:
楼上的真聪明

是CT出来的5A信号啊

楼主:
回maychang

“比如输入是5A 200mV 50HZ 的交流信号,通过同相比例放大器把信号的电压值进行放大10倍”

要把200mV 50Hz信号放大10倍,轻而易举。问题出在5A上,楼主认为5A电流也输入到运放了,是不是?
我没有认为运放把5A也放大了,运放放大的是电压信号,但是必须同时能承受这个电压信号的电流值才可以。所以输入端要能接受5A电流能力。我这样认为没有错吧?

网友D:
你就不会直接使用一个电阻,让它通过这个电流么?

5A的电流,使用一个0.1欧的电阻,就可以得到500mV的电压了,然后再把这电压交给运放处理。通常运放是用来放大电压的。

网友A:
这个东西

叫分流器。

网友G:
用光耦电流传感器

网友G:
带运算放大器的光耦传感器

网友F:
能否请教一下:舍互感器而用运放直接放大的目的?

网友A:
回楼上 analogman

舍互感器而用运放直接放大的目的,是舍近求远。

网友F:
用电阻的问题

此类产品中,5A只是额定值,通常还必须能够承受20倍到40倍的过载。如果用0.1欧电阻,过载功耗将达1000W到4000W!这得多大的电阻。

网友A:
楼上内行

电力部门通常要求很大的过载能力。
不过这么大过载时一般并不要求仪表准确,只要求不损坏(专用于测量和记录故障情况的例外)。过载也仅仅两三个周期。
楼主的这种情况,还是用个小互感器为好。

网友F:
时间可不短呀:40倍1秒,10倍10秒

网友H:
用CT

搞了3年,一直都是这样搞的。
maychang说的对,过载时并不再要求准确测量了,只要不损坏仪表就行。

网友F:
不要求准确性那时不得已

过载时CT都饱和了,没法要求准确性了。
继保产品主要就是在故障状态下发挥作用的,能在过载(短路)情况下精确测量那是求之不得的,比方可以准确定位故障点。也许这就是搂住想替掉互感器的原因之一吧。
再者,就算不要求精确,那一个可以放在印刷版上的电阻,要经受4000W/1s而不坏掉,我猜想那也是很困难的。

网友A:
准确定位故障点那个东西

通常叫故障记录仪,专用于记录故障前后电压电流波形。
这个电科院有标准的,要求20倍额定电流仍准确记录。
故障记录仪过去有用互感器取样的,但互感器对暂态过程很难准确记录,因为暂态过程中的直流成份需要互感器有非常大的电感量才能够被准确记录下来。
结果有不少公司就开发了电阻取样的产品,因为电阻取样直到频率很低增益也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些公司走其它路,用霍尔传感器对电流取样。

网友F:
录波器需要,但继电保护更需要

录波器记录故障波形只是事后分析用。而继保更希望准确测量故障波形,以便准确定位故障位置并隔离故障。看来Manchang对这行也很了解呀。

网友A:
回 analogman

做过一些录波器方面的工作。

说得远了,楼主是否需要这方面的测量,还不知道。

楼主:
郁闷

想了好几天发现还是必须要把这么大的电流输入到运放啊!请问 yangyxun  你说的带运放的光耦传感器能实现5A电流的输入吗?刚才我搜了一下,找不到你说的东西啊!

网友A:
继续郁闷吧

Computer00 ,awey , 小研究 ,analogman 和我的回复,楼主估计根本没有看见。

楼主:
第二页果然没有看见!

maychang 实在不好意思,第二页的内容果然没有看见,是我自己发了帖子后才发现原来有后页的,以前的帖子从来没有得到那么多人回复,所以没有经验!呵呵~~sorry!但是 computer00 建议装变压器或分流器,对我实验都不适合啊!其他几位高手给的建议也似乎不太能用上。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要做的事情是对现有的电流互感器进行精度补偿,通过自己搭的线路使现有的CT二次输出的精度有提高。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二次电流值进行补偿。所以必须直接提取二次输出的5A电流信号。下图是我的原理图一部分。要是采用这样的解法,我认为这个运放必须能承受5A电流才可以吧?(图不在这台电脑上,5分钟后我传上来!)

网友A:
不必传图了

21ic出了些毛病,两天来都传不上。

据你说,是测量CT二次电流,然后对这个电流加以补偿,这不必要求运放能承受5A电流。要求也做不到,没有这样的运放。
需要关心的,是测量CT二次电流的平均值?有效值?瞬时值?测量速度?允许过载倍数?过载持续时间?过载若干倍时要求多高精度?

楼主:
电路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在CT可以承受的负载范围内,输出到IC1上的电流应该是在5A左右的吧???

楼主:
回maychang

不是对CT二次侧进行测量后补偿哦!我的想法是在CT二次侧装一个电子线路,通过这个电子线路对原CT的输出信号进行改进,然后改进后输出的信号当成是新CT的二次输出。可惜图传不上来。我要做的事情图上看一下可能就一目了然了。还是要谢谢 maychang!!

网友A:
不用看图也知道

用不着5A电流流入运放。

倒是你这个电路相当有意思,这是个非线性电路,不大好做呢。

楼主:
maychang你能看到图的啊?

奇怪!maychang你可以看到图?还是实在是高手,我一说就知道是非线性了!佩服佩服!可是不要老是打击我啊!呵呵~~

网友A:
我看不到图

只能看到个红叉叉。
非线性电路,那是你自己说的。

楼主:
嘿嘿~~

原来这样,查资料去了!什么时候能传图了,我再来请教各位。不过maychang说用不着5A电流流入运放,倒是给我很大的启示,我也一直想证明不需要5A电流流入运放的。再仔细考虑考虑!谢谢大家!

网友I:
看来你倒是需要输出达到5A的运放。

实际上根据输入电流对输出做闭环控制,仍然要解决取样的问题,过载20~40倍还想保证精度?你可以这样:采用多个不同量程的互感器,根据实测值选择传感器,然后控制输出电流。取样方法有电阻取样、霍尔传感器变换等方法。当然取样电阻的功率要按过载情况考虑。

网友J:
直接用霍尔传电流感器

把原来用的CT去掉.
霍尔传电流感器的线性范围比CT大, 如果还嫌不够大,可以用两片霍尔,一片测大电流,当被测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改用另一片测.

网友H:
老黄头终于露面了

我先前一直用CT的,换了东家之后才认识了霍尔传电流感器,那东西的确是个好东东,可是体积是不是不大了些?起码我看到的那类型是比较大的。能焊接在电路板上吗?

楼主:
不能去掉原来的CT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原来的CT精度补偿,所以不可能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替代啊!

网友J:
回:霍尔传电流感器能焊接在电路板上吗?

霍尔传电流感器的作用 = CT.所以一般来说不能焊接在电路板上.

CT的输出是AC 0-5A ,并且在开路情况下,会有高压,做控制有困难,此外CT只能测交流,对于直流和交直流迭加的情况就无能为力了.

霍尔传电流感器的输出符合控制信号的标准,做控制较方便,此外对于直流和交直流迭加的情况同样可以精确检测.

如有特殊要求,自制也很容易,用一个环型铁芯(如被测电流很大80-90A以上,铁芯都可以不用)开一小缝,将霍尔元件装入.再用一恒流源(1mA左右)接霍尔元件的任意一 对角两端,另外两端即为输出.

由于霍尔元件是利用"洛伦兹力"产生霍尔电势.所以响应度很快.比较适应瞬态检测.

网友K:
如100mA*5A=500mW(分流电阻)

网友L:
不要直接输入到运方

用个小电阻取得电压后,隔离,再用OP放大即可!

楼主:
回xzp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就是在想这样的思路哦!

网友M:
太强了

居然想找一个能过5A电流的运放,真是想象力无极限啊
同意圈圈,mychang的说法
嘿嘿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使用运放做的电流检测,只是为了降低取样电压而已,避免电压降落对系统的影响。
如果你的系统电压很高,远比取样出来的电压高,那么直接使用电阻取样是最好的,
当然功率问题另做考虑。如果是交流的,使用互感器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N:
看看 Maxim 的资料或许会有些帮助

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30114.html

网友O:
大师们真幽默

看了 ,让我觉得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 !
大师们真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