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应用发热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3):
整个电路板上电几分钟后 cd4051发热严重

我的供电是vcc +5v   vee -5v  vss  0v

用模拟开关来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 ,选通信号的前面是oc门,测过是逻辑1是5v ,逻辑0是0v

有用过的兄弟姐妹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的运放,电源电压是多少?

应该把运放电路也贴出来。

楼主:
迷惑

怀疑我的电阻选的太小了

又看了看datasheet

Maximum Input Current of 1μA at 18V Over Full Package
Temperature Range, 100nA at 18V and 25oC

之前看到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Supply Voltage (V+ to V-)
Voltages Referenced to VSS Terminal . . . . . . . . . . . -0.5V to 20V
DC Input Voltage Range . . . . . . . . . . . . . . . . . . -0.5V to VDD +0.5V
DC Input Current, Any One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10mA

貌似之前看到过一个** 是说最大是mA级电流  迷惑

网友B:
to:sodawater

把VSS和VEE连接到一起接你的负电源

网友C:
电路没有错,空载也发热,可能IC已经坏了.

一般情况下,输入输出不超幅度就不会有问题.检查一下前后级是否有不合格的电位电流等事件.

楼主:
发现是运放振了

为什么接入4051运放就振了呢?纳闷

电路:

楼主:
..

怎么不能上传啊

一个反相放大, 利用cd4051来短接部分反馈电阻,实现变增益

网友D:
运放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如前几位所言,有没有超范围

楼主:
s

运放工作电压正负15v

输入信号现在是0V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

你的CD4051电源用+/-5V,那么模拟开关只能在这个电压范围内工作。正是怀疑这一点,所以我才在2楼问你的运放电源电压。
考虑将CD4051也改成+/-15V供电,同时两个地址输入端要进行电平变换,原来的地址输入幅度不够大。

楼主:
ss

呃,我现在没加输入 输入端悬空

在最前级的输入口看过没有干扰进入

cd4051 范围不会超的 输入有二极管箝位保护

cd4051 供电 正负总和不能超过18v 所以不能那么接

地址我现在用最简单的全给0v  默认1通道

按NS datasheet的来

For example, if VDDe5V, VSSe0V and VEEeb5V,
analog signals from b5V to a5V can be controlled by digital
inputs of 0-5V.

网友C:
CD4051不能工作在正15V负15V电压。

如果要正负对称,最多是正9V负9V。CD4051只能在VCC-VEE<=18V的范围。

楼主去找找MAX有没有合适的吧。应该有更好用的模拟开关。

注意,模拟开关可能造成DC漏流返回到运放,影响运放工作点。也许加个电容隔直或加个跟随器会好。

网友C:
还有,不能过分依赖IC内部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A:
是我记错了

CD4051不能+/-15V供电。
那就只好降低运放电源电压,或是换一种模拟开关。

网友E(2013-11-28):
CD4051 可以 +9v /-9V供电吗?看手册是V+-V-<=18V ,临界手册要求值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F:
4051族模拟开关对LATCH-UP非常脆弱,你的这种运放用+-15V,4051用+-5V几乎100%会出现LATCH-UP,然后烧掉.

网友F:
现在SOT23的MOS管很便宜了,如果切换频率不高的话用来做模拟开关很不错的,导通电阻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