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0mv的信号可否用模拟开关

楼主(2007-07-24):
我是5路差分信号进来,准确用两个74LV4051D进行选择,然后进入运放,再进AD,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不可行?
现在有几个疑问:
1。模拟开关会不会把小信号给“灭”了?
2。差分信号的+端用一个模拟开关,-端用另一个模拟开关,这样可以吗?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Vee要加负电压

网友B:
不知道模拟开关会不会给把小信号灭了,应该做实验试下

再看datasheet上有没有输入电压的幅度要求

网友C:
可行的

mv信号可以用4051切换

网友D:
1。模拟开关会不会把小信号给“灭”了?
那倒是可以放心,不会“灭”了。这是MOS的好处,双极型管就做不到。

2。差分信号的+端用一个模拟开关,-端用另一个模拟开关,这样可以吗?
可以,但需要注意不能在模拟开关的电源范围之外工作。有篇4051发热的帖,发热就是因为4051用+/-5V电源,运放用+/-15V电源。

网友E:
可以,但会引入噪声,

最佳方案是先双端转单端同时放大后再选择切换,这样的精度有保证只是成本较高。

网友D:
同意 chunyang

每一路先放大,再用模拟开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