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铁芯设计的请教

楼主(2007-07-24):
各位高手好!我现在有个任务是要自己设计一个满足0.2级测量精度及5P10级保护等级的电流互感器。所以铁芯的大小和形状都是要自己定的。可是我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书,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磁性材料的B-H曲线对照表,还有变压器的设计方面的书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找到也没有用

你找到磁性材料的B-H曲线对照表,你用的磁性材料是不是这种材料?

楼主:
回楼上

听人说有专门现有通用磁性材料的B-H对照表的手册的。在上面可以找到大部分材料的B-H性能。我要用的是坡莫合金。应该应用很多年的金属材料了,所以应该有相关资料的。但是我没有找到,可能找错路了,希望有高手可以指导指导,应该往哪个方面找!

网友A:
有个5A电流运放的帖是你发的?

先警告你一句:坡莫合金很难弄的,经常要求加工后再热处理。

磁性材料资料,本站有一篇《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可下载。另外有《电子变压器手册》和《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里面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再多,就只有搜“坡莫合金”了。记得有个“中国磁性材料网”,也可以去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个帖子是我发的。感谢maychang的提醒,坡莫合金很难弄也必须要弄啊!只有努力了!没得选择!要是知道哪里可以找资料我会在这里告诉大家的!fighting!

网友A:
你的干劲似乎太大了

大到没有必要。
0.2级电流互感器,也不一定非要坡莫合金不可吧?

楼主:
回楼上

因为要同时满足5P10的保护等级,所以要求CT的铁芯有较高的导磁率。

网友B:
变压器铁芯设计与电流互感器铁芯设计是完全不同的.

变压器铁芯设计:  看重成本, 所以一般铁损 = 或 > 铜损, 铁芯接近饱和或有些饱和都可以.

电流互感器铁芯设计:  看重线性,  一般远离饱和区, 即把标称值 乘 20 - 30倍的裕量,也不会接近饱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电流互感器的精度和线性度.

网友A:
所以互感器比同容量的普通变压器体积大得多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指导

感谢楼上两位,我的题目是写错了,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