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最小分辨电压是那个参数决定的?

楼主(2007-07-24):
我看运放的手册上都是没有写能分辨的最小电压值,运放在满足正常输入偏置电流以后,能够分辨的最小电压是多少呢?再小的电压都能分辨吗?或者现在大多数运放都达到这个程度了吗?

网友A:
模拟的不存在最小分辨电压。

网友B:
应该就是失调电压吧

那些号称精密运放他们的失调电压都是很低的。

网友C:
应该说是那个失调电压

网友D:
即使存在失调电压

输入的变化小于失调电压也能使输出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失调电压并没有什么关系,交流放大器更是没有影响。
但输入电压小于噪声就无法分辨,应该说噪声才是决定因素。

网友E:
失调电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只知道失调电流的概念,我一直也以为失调电压是决定最小分别电压的。如果不是的话失调电压能决定什么?麻烦楼上的仁兄帮我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F:
不应该从失调电压考虑

最主要的应当是开环增益。实际应用时应当与设定的增益有关,

同意不能叫分辨率,而应当是响应灵敏度。

网友G:
信号处理可以比噪声更小的信号,

因为信号是有规则的,噪声是随机平衡的或是和信号表现不同的,可以处理比噪声幅值小得多的信号

网友C:
对于小于失调电压的小信号,应该加有偏值的

网友H:
最小分辨电压有en和in还有反馈网络决定

通过en(spectral voltage noise density)和in(spectral current noise density)和反馈网络,可以求出等效输入噪音电压(equivalent input voltage noise)也叫RTI noise
这个噪音电压也就是我们能够测量的最小分辨电压
一般的OP的datasheet都会给出en,但很少OP给出in,但fet类型的会给出1kHz左右的in,我们可以认为1k一下的都是和1k时候的in一样,这样可以用来做计算!
楼上其他的人都是瞎扯蛋!

网友I:
LS 太狂妄了吧

事实上运放的最小分辨电压这个提法本身就没太大意义
分辨率是整个系统的特性,如果运放后面是A/D,那恐怕主要就是A/D决定了
不考虑数字量化,普通的放大电路,分辨率主要由运放的噪声特性决定(事实上还要包含所用的电阻的噪声)
特殊的微弱信号检测电路,可以检测比运放噪声低得多的信号,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有可能实现

网友J:
大于失调电压

网友F:
欢迎继续

网友K:
运放也有“分辨率”这个概念?

小信号VS噪声?

加个窄带通滤波器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