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转换器TLC5540及其应用

楼主(2007-07-25):
高速A/D转换器TLC5540及其应用

TLC5540
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推出的高速8位A/D转换器。它的最高转换速率可达每秒40兆字节。TLC5540采用了一种改进的半闪结构及CMOS工艺,因而大大减少了器件中比较器的数量,而且在高速转换的同时能够保持低功耗。在推荐工作条件下,其功耗仅为75mW。由于TLC5540具有高达75MHz的模拟输入带宽以及内置的采样保持电路,因此非常适合在欠采样的情况下应用。另外,TLC5540内部还配备有标准的分压电阻,可以从+5V的电源获得2V满刻度的参考电压,并且可保证温度的稳定性。 TLC5540可广泛应用于数字电视、医学图象、视频会议、CCD扫描仪、高速数据变换及QAM调制器等应用方面。

2 引脚功能
TLC5540采用NS型塑料帖片封装,其引脚功能如下:
AGND(20,21):模拟信号地线;
ANALOG IN(19):模拟信号输入端;
CLK(12):时钟输入端;
DGND(2,24):数字信号地线;
D1~D8(3~10):数据输出端。D1为低位,D8为高位;
OE(1):输出使能端。当OE为低时,D1~D8数据有效,当OE为高时,D1~D8为高阻抗;
VDDA(14,15,18):模拟电路工作电源;
VDDD(11,13):数字电路工作电源;
REFTS(16):参考电压引出端之一;
REFT(17):参考电压引出端之二;
REFB(23):参考电压引出端之三;
REFBS(22):参考电压引出端之四。
3 内部结构与运行时序
它包含有时钟发生器,内部参考电压分压器,1套高4位采样比较器、编码器、锁存器,2套低4位采样比较器、编码器和一个低4位锁存器。

TLC5540 的外部时钟信号CLK通过其内部的时钟发生器产生3路内部时钟,用于驱动3组斩波稳零结构的采样比较器。参考电压分压器则为这3组比较器提供参考电压。其中低位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是高位比较器的1/16。采用输出信号的高4位由高4位编码器直接提供,低4位的采样数据则由两个低4位的编码器交替提供。其中低 4位比较器是对输入信号的“残余”部分进行变换的(时间为高4位的两倍),因此与标准的半闪结构相比,这种变换方式可减少30%的采样比较器,并且具有的采样率。

时钟信号CLK在每一个下降沿采集模拟输入信号,第N次采集的数据经过3个时钟周期的延迟之后,送到内部数据总线上。此时如果输出使能OE有效,则数据可由CPU读取或进入缓冲存贮器。其中,时钟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tW(H)、tw(L)最小为12.5ns,时钟周期是了小为25ns,因此最高采样速率为40MSPS。图中tpd为数据输出延迟时间,典型值为9ns,最大为15ns;tPHZ、tPLZ为数据输出端有效至高阻的延迟时间,最大为20ns;tPZH、tPZL为数据输出端从高阻转为有效的延迟时间,最大为15ns。

4 参考电压配置
TLC5540 可使用外部和内部两种参考电压。外部参考电压从REFT和REFB接入,并应满足VREFB+1.8V≤VREF≤VDDA, 0≤VREFB≤VREFB-1.8V和1.8V≤VREFT-VREFB≤5V。模拟输入电压范围为VREFB≤VREFT。对于从零电平开始的正极性模拟输入电压,REFB应接模拟地AGND。VREFT范围为1.8V~5V。如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则可获得较高的精度和较小的噪声。
如果要简化电路,可利用TLC5540的内部分压电阻从模拟电源电压VDDA取得参考电压。内部电压R1、Rref和R2的标称值分别为320Ω、270Ω和80Ω。图4(a)的配置适用于模拟输入电压范围+0.61V~+2.6V的情况,图4(b)的输入电压范围为0~+2.28V。由于R1的下端连接外部滤波电容,故R1也兼作滤波电阻。若将图4(b)中的R1短接,则输入电压范围0~+5V。

5.注意
为了保证TLC5540的工作性能,系统电源应采用线性稳压电源而不是开关电源。VDDA和VDDD应就近与AGND和DGND连接一个0.1μF的高频陶磁滤波电容。

6 小结
由于TLC5540采用了改进的半闪结构,因而具有高速率、低功耗和低价格的特点。可应用在数字电视、医学图像、视频会议、CCD扫描仪、高速数据变换及QAN调制等应用方面。

网友A:
请教相关的TLC5510

TLC5510功能和这个是差不多的只是它的速度只有20M,我用这种5510时低四位输出的电平怎么是2点几伏,1点和伏之类的,而不是TTL标准电平呢,请楼主提点一二。这种会是什么问题产生的。

楼主:
TLC5510

你OE脚是不是没接地,要是没接的话,是高阻态,它产生的电平是只有2点几伏,1点几伏的,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只要你的电路正确,还是这样你换块试试

网友B:
接地了

测出来的结果是高几位电平比较标准,低几位就不准,2点几伏,1点几伏的

楼主:
TLC5510

我去看了下资料,它那里说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把REFTS与REFT,REFB与REFBS相连,它输出的数字信号电平是2V左右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错啊,那这怎么用啊。

我用内部外部参考源都有一样的也,并且也试了两块,难道说是都坏了,但是高四位又有高低电平,晕啊,它的资料上不是说for the nominal digital output吗?

楼主:
TLC5510

内部与外部怎么会一样呢,在那资料里不是说了内部产生的是2V左右的电平,而外部的则产生的是4V左右的电平

网友B:
外部不能给他两v基准吗?

网友B:
qljaist的回帖精神值得鼓励,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