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差的问题

楼主(2007-07-25):
我最近在做功率因数测量与补偿,有些不明白的要请教前辈:
我将变压器出来的交流信号首先经过电阻在经过电感,目的是将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分离开来,但是在电阻和电感的选址问题上出现问题,有哪位前辈指点一下?有什么解决的方**
我现在用的是0.22mH 的电感,电阻经过workbench方针的结果是1欧姆上下的,但是阻值太小,承受不了,我还没找到大的电感!

网友A:
除了增加电感量

没有别的办法。
增加电感量需要注意:铁心电感往往有很强的非线性,当电流较大时应该用带有气隙的铁心电感,电流越大气隙也应该越大。

楼主:
回复 2楼

我昨天把问题解决了,我把电阻端接地,我在电感两端采集信号,两个信号都是相对于地的电压,其中一个其实就转化为电流,我现在的疑问是:是不是电感的大小并影响相位差啊,电感的作用是不是就起到分离电流和电压的作用?

网友B:
hope can help you

电子方案网的建立,旨在为中国的电子制造厂商和研发工程师提供最新、最专业、最全面、最集中的电子解决方案交易信息和市场信息及各种相关服务。
http://www.myesw.cn

网友A:
楼主还没有把电压和电流的概念搞清楚。

楼主:
回复 5楼

现在有点乱,我把采集的信号想通过整形变成方波,在将两路所采集的信号经过D触发器,得一方波就可以算出功率因数了,现在的电路就是所采集的信号不对,两组信号正好翻转180度,我就不明白了,是不是电感的太小呢?
请maychang前辈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