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互感器铁芯平均磁路的计算

楼主(2007-07-25):
在高手介绍的《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上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书上有个地方提到环形线圈平均磁路的计算公式是:                       l=2π*(R2-R1)/ln(R2/R1),我理解了很久都没明白。按道理这个平均磁路应该就是磁环的中心周长吧?可是中心周长的计算公式不是应该为π*(R1+R2)啊?!恳请高手指导哦!

网友A:
环形磁心内直径处与外直径处周长不等

那么磁阻在内直径处与外直径处也不等。
如果用磁力线表示磁通,那么靠近内直径处磁力线较密而靠近外直径处较稀,计算磁路平均长度时不能以几何形状的平均值为准,而应该以每条磁力线长度求和再除以磁力线总根数。靠近内直径处磁力线较密,意思就是短磁力线比较多,那么求平均后必然比几何形状的平均值要小。
这是定性的解释,定量计算需要解微分方程。

楼主:
感谢楼上maychang!

同时谢谢你上次推荐的那本赵修科的书,的确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