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EC(热电致冷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7-07-25):
TEC是不是要跟一个电阻串联,通过控制流过TEC的电流大小和方向来控制加热或致冷?

我的TEC规格为(4.2V/2.7A),如果直接给TEC的正、负端加4.2V电是否可以?

网友A:
最好从0V起调

不必串联电阻(浪费能源),调到合适即可,不一定非要加到 4.2V/2.7A 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