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电源调整率不够?还是MCU本身的问题?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滤波电容不够大?

外接系统电源上串个电感

楼主:
估计是!

估计是滤波电容不够大,原来板子设计时就有一个106
不知道用磁珠为其连接是否合适呢?
原来做高压检测设备时干扰再大上4.7uF和一个104都差不多了,现在我加
两个106的还不行,明天上47uF以上的电解再实验看看!
再多请教个问题,用示波器怎么抓这种瞬态干扰?

网友B:
估计外接设备上有比较大的旁路电容

楼主:
嗯,拆开看了~

外接设备上电源处有两级滤波电容,前级的是一个47uF和一个104,后级别是106与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