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三极管的参数,a(阿儿法),b(呗嗒)

楼主(2007-07-26):
请问下,三极管的参数,a(阿儿法),b(呗嗒)都受那些因素的影响,他们不会受偏置电压的影响吗,看书时发现无论加正偏或反偏电压,都有那样的倍数关系。知道的请解释一下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主要受集电极电流影响较大,尤其是大功率管,看曲线就可以看出来。

“发现无论加正偏或反偏电压,都有那样的倍数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