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 2毫欧2512封装电阻没?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引线电阻的影响都不小

网友B:
那点焊锡

电阻也有毫欧。

楼主:
电流有没有限制?

比如我用2W功耗,计算好像能达到30A左右,考虑到发热,长时间跑15A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线以及焊锡的影响很小

只是电流大后,发热很厉害…… 高温测试(42度)跑12A就能达到80度左右
请教用过的高手……

网友C:
一般用不到2W的,2512标准是1W

部分特别好的比如vishay的电阻有做到2W的,但是很可怕,我是没有感用到顶的……

网友D:
电流取样?

....

网友E:
发热是正常的

2W不发热,那才不正常,能量不守恒了。。。
多考虑下散热的方法。。。

网友F:
多片并联,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第一次听说m欧的电阻,主要用什么方面啊,见识下

网友H:
2毫欧? 有啊

铜皮, 0.5cm宽, 2cm长的铜皮, 大概就这么多阻值.
电流检测的吧? 铜的温度系数不大.

网友C:
纯铜不行,康铜丝,锰铜丝还差不多……

楼主:
过流保护用的

请教9楼:伊甸之歌
多片并联比如我用2毫欧,用两个4,或3个6的并联,这样会不会精度,均流方面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的做法暂时直接上两个2毫欧,台湾的一厂家标称2.5W 汗!!!
不知怎么达到,真用到2W,PCB估计也烧毁了

vishay的电阻样品也有,请问tjsheep 如果验证这些毫欧电阻的可靠性?
我就是怕 时间长了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