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镜像恒流源等内容

楼主(2007-07-28):
看书看到恒流源部分,就是基本镜像恒流源及改进型,还有比例镜像式。有些晕呀,为了最后的结论很多地方都是省略或近似的方式,这个在实践中该怎么处理呢?对这部分内容大家有什么经验或心得,要注意些什么呀?
还有,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相连时也算工作在放大区呀?谢谢

网友A:
镜像恒流源只能在IC内部实现

不用深究,只要知道在IC内部,因参数对称,两路电流相等就可以了,现实的电路中没这样的电路,因为不可能做到两三极管完全的对称。

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相连时也算工作在放大区呀?没错。

网友B:
是工作在放大区

基极和集电极相连,Uce=Ube,选择合适的基准电流就能满足线性区Ic=βIb。

抓住镜像两端相同的东西主要是Ube之间的关系,忽略Ib分析,应该不难分析出结论的。

也在狂看模电,不正之处各位大虾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