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分频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29):
用计数器做

用计数器做

网友B:
4020 4040 4060

网友C:
先说清楚你要的“分频器”是什么

别这样只问半句。

音频放大器中也有个分频器,是功率放大器驱动高音和低音喇叭,将功率在两种或三种喇叭之间分配用的。搞音响的多半这么叫。 awey 和 mic1984 说的,是另外一种电路。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和那个问:

怎么做功放?
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