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分立元件搭的压控振荡器电路

楼主(2007-07-29):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到图

没办法。
31M的频率,应该用变容二极管了吧?

楼主:
我用的是锁相环频率合成芯片

谁用过MC145152 这芯片吗?
maychang能不能联系你啊以后碰到问题可以问问你

网友A:
别介

前面说用单管,后面说用的是锁相环频率合成芯片,这样的问题我躲远一点。

楼主:
是这样的

MC145152是一个频率合成器,但后面的音频信号加入是单管VCO,VCO输出接MC145152输入

楼主:
问maychang

变容二极管一般用什么型号的
我是调制语音信号的

网友A:
又来了

音频信号有31MHz的吗?

楼主:
载频是31M的

是那个题目 单工无线呼叫系统,全国大赛的题目,不知道你知道否
自制一发射装置,能发送语音信号,载频自己设定,但题目要求是30M到40M.
所以先要产生一正弦波,做为载频,在用语音信号去调制它,FM调制
用锁相频率合成行吗?

网友A:
你要(中心频率)31MHz的压控振荡器

出来的已经是经过调制的信号,还锁相频率合成干什么?

网友B:
算服了

去问你们老师吧,或者请你们老师代做
FM调制方法太多了,自己翻书去吧

楼主:
MC145152相当于一块鉴相器

出来在低通滤波,在压控振荡,我想要的是压控振荡部分.

网友C(2014-02-14):
频率合成用MC1496,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