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2003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7个达林顿管封在一起

另有7个二极管,驱动继电器等负载时作泄放电感储能用。
没有什么典型电路。

楼主:
这样接规范吗?

楼主:
请问一下 这个芯片的9脚如何接

网友A:
驱动阻性负载可以不接

驱动感性负载时通常接电源正端,或是其它接法,根据设计需要而定。

楼主:
在请教一下

在请教一下
这个芯片是标准的DIP16封装吗?

楼主:
我没有资料啊 谢谢了

楼主:
好象是的 是吗?

好象是的 是吗?

网友A:
本站就有,可下载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了一下datasheet上面的一些电路和一些参数
有些地方不明白
2003芯片的输入端的驱动能否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
还有这么大的输出电流,他内部好象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电压供达林顿管工作啊
谢谢了

网友A:
2003芯片的输入端的驱动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但弱上拉的I/O口如51系列单片机应该加上拉电阻。

所谓功率管,电流可以达到几十A上百A,管子内部也没有电源。

楼主:
请教一下2003芯片和MC1413的有什么不同?谢谢了

请教一下2003芯片和MC1413的有什么不同?谢谢了

网友A:
完全一样

不同公司的产品而已。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  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