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N沟道EMOS-FET的基础知识,谢谢

楼主(2007-07-30):
书上的内容:
1,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当栅源电压Vgs小于开启电压时,即未形成沟道,Vds作用下的漏极电流Id为0。为什么就没有电流呀,加上Vds时漏源之间应该会产生电场把,两极的耗尽层应会有变化,之间的p区会有扩散电流吧,大家怎么理解的。谢谢
2,预夹断后,继续增大Vds,夹断点会略向源极方向移动。怎么理解阿

楼主:
请教各位了

网友:
s

1,谁说没有的~不过小了点点,可以忽略掉
2,PN结耗尽层变厚,所以沟道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