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c60故障

楼主(2007-07-30):
一个epson c60打印机,在一次关机的时候由于没有按关机按钮而是直接拔电源关机,在一次开电脑后直接插打印机插头,结果导致电脑主板烧坏,打印机usb接口不能使用(原来打印机和电脑是用usb连接的),现在查出打印机的dm1中2,5脚开路,估计2,5脚之间的稳压二极管烧了。请问下
1。dm1是个什么元件?
2。dm1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再贴

图片显示不出来,再贴

楼主:
图片可能太大了,只能用rar格式了

图片可能太大了,只能用rar格式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30142325700.rar

网友A:
LS,是上传服务器坏了

楼主:
晕死,郁闷~

楼主:
不过终于找到损坏元件的资料了

不过终于找到损坏元件的资料了,在http://pdf.dzsc.com/NNC/NNCD5.6LG.pdf,想问下这种元器件是作什么用的?还有能不能找个稳压管代替,要用什么型号的?